FX5U与MCGS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7-07-14):
描述:MCGS添加设备
描述:IP地址和端口号
描述:WORK3配置
请求大神,FX5U如何实现与MCGS屏的通讯呢?是否在WORK3上进行什么参数配置?
图片附图了!但是还是通讯不成功,希望大神教教我如何实现两者通讯!

网友A:
我是FX5U与组态软件(OPC)驱动通讯的,选择的是SLMP UDP方式,电脑的IP和PLC的IP在同一网段,然后PLC端口号定义为2000,电脑无端口号默认65535就是没有端口号。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B:
SLMP连接,PLC IP地址,端口号,远程口令要允许触摸屏的连接

网友C(2017-09-03):
参数设置里面需要设置以太网地址

网友D(2017-11-30):
哪找的驱动?发个给我
23290815@qq.com

网友E:
用DXP 5.3走OPC就行了

网友F(2021-09-18):
图2的网络类型和works 3 中不一致
MCGS是TCP,FX5U中是UDP,通讯协议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