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GC触摸屏上传程序后怎么打开?

楼主(2017-07-14):
如题!最近厂里一台太行粗纱机屏幕花了!厂里给反应了一下说想更换!于是试了试看能不能上传程序!结果竟然上传成功了!厂家没有加密码!长传出来的文件格式是NONAME.AP5,Screen Creator 5软件内也没有反编译选项!不知道怎么搞!请教下大神们!由于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这里图就不上传了!直接上传程序附件!!感谢大神们!在线急等!!

网友A:
直接打开

楼主:
能直接打开我就不问了!!

网友B(2017-08-22):
回复上传的工程,可以加个好友,我也是做棉纺厂这块的

网友C:
从GC中上载的工程数据文件需要用GC画面编辑软件进行恢复(Restore)后才能转化为可以编辑的工程文件。而且,上载数据要能被转化还有一个关键的要求,即在把工程文件下载到GC上时,要选中[允许工程文件上传编辑]选项后,您才能上载编辑修改。

网友C:
太行不是外行为什么不设密码,他下载就不选中[允许工程文件上传编辑]!!!

网友C:
看来家园里做纺织的不少啊,俺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家园里做纺织的不少啊,俺也是!!!
有做粗纱机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