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上传PLC程序,全局标签,局部标签都不见了,求解答

楼主(2017-07-14):
如题,最近开始接触三菱Q系列PLC,直接打开Gx works2选择读取程序,弹出,原先程序为结构化工程,有全局标签,局部标签,但是读取的程序却没有这些,标签全部没有,默认变成了简单工程,上传了好几次都是一样,求解答如何上传程序,才能把之前的全局标签,局部标签读取上来

网友A:
原先程序为结构化工程,应该是下载的时候没有下载源程序进去,所以你只能传出梯形图的程序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结构化模式上传一下试试

楼主:
读取工程时默认程序时简单工程,怎么改为结构化模式读取?

网友B:
之前早期软件版本遇到类似的,后来先新建一个结构化工程,再读取就解决。
我新建一个结构化工程,再读取,只能读一下参数,程序的读取项都不见了,原来程序是用的IO works英文版,我现在用的是Gx works2,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答案~~沒原工程程序~~是一樣~~
除非原本用gx works2有寫入~~否則一樣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应该不会。要么没有把源信息写进去,要么你的程序不再内存里,在卡或ROM RAM里

网友D(2018-05-3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源代码信息没有写进去或者已经写进去但是没有读取源代码信息

网友F:
源程序没有下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上傳時記得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