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4):
作为做工控的新人,请教各位大神,我们做工控编写PLC程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规范或者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个人的水平有关。当然可靠的程序,更加稳定。你想,会接两条线。把开关接到零线上。灯也可以亮。但是不关总闸。换灯泡是有安全隐患的。国人喜欢走钢丝。能用就可以的思想根深蒂固。多学学德国和日本。标准化,流程化。呆板化。要从多方面的完善程序。布线。考虑到后期的维护。本科生会设计模具但是不会加工模具。这就是天朝的现实情况。设计个气缸,发现根本无法轻松地去调整sensor的位置。锁紧sensor。这样的情况遇到多的是。天天面对烂机。还是得靠自己的完善。又得防员工搞小动作。员工想用的他的小聪明骗过机器。被我发现他的技俩,debug program后,他已经变老实了。不敢乱动了。

如果没有标准化感觉写出来的程序很容易有漏洞,大神能否推荐一些学习编程标准化的书或者资料。

网友B:
3楼是高手,不然说不出那么多精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楼是高手,不然说不出那么多精华,

大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3楼说的对,分配好地址会直观好多,后期维护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