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5):
打个比方,软元件M1050 ON的时候我想读取M1050后面两位数(也就是50),m1057 ON时候(也就是57),M2089(也就是89),把后面两位数显示到人机上,因为程式里面要写很多,想用变址或高级指令偷个懒,有木有哪位大神知道的?????

网友A:
1.會不會有同時ON。 M1050及M1057 同時ON。

2.同時ON 如何處理?

网友B:
LD SM400
MOV K0 Z0
MOV K999 D0
FOR K100
LD M1000Z0
MOV Z0 D0
LD SM400
INC Z0
NEXT

网友C:
循环处理,次数太多的话PLC处理要占用较多时间了

网友D:
如果能保证只有1个m 接通的话
enco指令就可以了 具体案例 我之前发过了

楼主:
不会同时ON
引用 网友A:
1.會不會有同時ON。 M1050及M1057 同時ON。

2.同時ON 如何處理?

楼主:
我写出来了,ENCO写,和我程式一个地方有冲突,中间有一个信号ON,已用变址写出来了,谢谢!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保证只有1个m 接通的话
enco指令就可以了 具体案例 我之前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