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

楼主(2017-07-15):
用三菱fx2nplc和模拟量模块fx2da(0-10v)控制变频器做转矩控制,在触摸屏上可设置转矩的大小,触摸屏做成0-100的可设置参数,请教一下师傅触摸屏里的设置数字如何对应0-10V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楼主857395398于2017-07-15 22:51发表的 关于模拟器控制变频器转矩控制的问题 :
用三菱fx2nplc和模拟量模块fx2da(0-10v)控制变频器做转矩控制,在触摸屏上可设置转矩的大小,触摸屏做成0-100的可设置参数,请教一下师傅触摸屏里的设置数字如何对应0-10V的?谢谢大家了!

2DA模块输出0-10V对应于数字量0-4000.

如果你的触摸屏有支持线性转换的,例如富士,

如果你的触摸屏不支持线性转换的,你需要在触摸屏中使用脚本编辑或者在PLC中编写一个线性转换程序,这也十分的简单。

Good Luck~
您好!我在触摸屏里面输入100,然后程序里做个乘法X4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