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三菱的伺服器的單位問題

楼主(2017-07-16):
請問裡面有提到kpps是什麼單位呢?是不是kilo pulse per second.

网友A:
意思差不多。意为一秒能发或者接收多少脉冲。
比如FX3U 内置的接口能发送 100kpps。100 000pulses/s.集电极开路。
MR-J4控制器最大接收4Mpps(差动输入时),=4000 kpps
200kpps(集电极开路输入时)。不知道你懂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