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6):
三菱plc写入程序时能够写入,但是一起写入软元件存储器[数据就会提示异常,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

网友B:
推測:計算式錯誤。

常見:除數為0。
不是,就是一个新建的工程,啥也没有,只要把软元件存储器选上,写入就会异常http://pan.baidu.com/s/1nvBhThR

网友C:
2楼说的对!这种情况偏多

网友B:
引用楼主皓月123456于2017-07-16 10:56发表的 三菱plc软元件 :
三菱plc写入程序时能够写入,但是一起写入软元件存储器[数据就会提示异常,如何解决

哪種软元件?

把步驟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