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

楼主(2017-07-16):
plc是三菱fc2n的,编码器用的ab相输入分辨率1000,轮子直径300mm,主要要用的功能是实施显示距离,和设定长度,到达长度时停止,目前不太清楚这个长度要怎么计算比较准确,还有长度相等时用什么指令比较合适?谢谢了!

网友A:
高速计数器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B:
买个视频看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如果是伺服电机与轮子直接连接的话,可以把伺服驱动器里面转一圈的脉冲数设置为3000,这样就保证你发一个脉冲轮子走0.1MM,然后你就可以把接收到编码器的数据与发出去的做比较,比较完再进行校正,这样走的位置就很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伺服电机与轮子直接连接的话,可以把伺服驱动器里面转一圈的脉冲数设置为3000,这样就保证你发一个脉冲轮子走0.1MM,然后你就可以把接收到编码器的数据与发出去的做比较,比较完再进行校正,这样走的位置就很准了。

这个方法也行得通,但是还有更好的方法。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