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6):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一般西门子PLC用在哪些场合比较多,因为我接触的工程项目比较多,工程项目上很多PLC都是用西门子。
设备上好像用三菱和欧姆龙的PLC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问题百度了一下。是这么说的。三菱PLC与西门子PLC的区别?一、控制的强项不同,西门子的强项是过程控制与通信控制,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价格便宜,程序简单,而三菱的模拟量模块价格昂贵,程序复杂,西门子做通信也容易,程序简单,三菱在这块功能较弱。三菱的优势在于离散控制和运动控制,三菱的指令丰富,有专用的定位指令,控制伺服和步进容易实现,要实现某些复杂的动作控制也是三菱的强项,而西门子在这块就较弱,没有专用的指令,做伺服或步进定位控制不是不能实现,而是程序复杂,控制精度不高。例如某设备只是些动作控制,如机械手,可选择三菱的PLC,某设备有伺服或步进要进行定位控制,也选三菱的PLC。像**空调,污水处理,温度控制等这类有很多模拟量要处理的就要选西门子的PLC比较合适,某设备现场有很多仪表的数据要用通信进行采集,选西门子的好控制。所以针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控制方式,我们要合理的选用PLC,用其长处,避其短处。二、编程理念不同。三、芯片不同。

楼主说的非常明了
主要是以客户的要求为主;同时结合现场的需要进行选择

QQ:1121930977
dfy

网友C:
详细明了

网友D:
学习了,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