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模拟量输出的方法

楼主(2017-07-16):
请教下怎么编程能提高三菱模拟量输出的精度,有案列提供一个,感谢感谢

网友A:
1.沒辦法,那是固定的。
2.精度要到多少?
3.提供詳細使用說明。

楼主:
前面我有看到一个列子,好像是输出量程是0到4000这个数,然后先扩大这个4000的倍数,然后在参与后面的运算。。最终提高输出数字的精度,具体忘记了

网友B:
一個是浮點運算提高經度而已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調整最大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調整最大分辨率
那騙人的~~那速度沒那麼快~~取值要很多才會穩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