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关于fx晶体管型plc输出端子com是接24v正极,还是应该接24v负极,求园友们帮忙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正常接-24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大学里厚厚的电路,模电,一半的人上完了一个集电极开路都没整明白。说明中国大学的教材编得够烂的

网友C:
漏型输出COM接负,源型接正

网友D:
各位先生/女士,我想能仔细看一下PLC的输出电路----最简单的晶体管输出电路---就能明白是接0电平,还是接电源。对晶体管电路有一些了解,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讲的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各位!

网友E:
哈哈是挺烂的,看过日本人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偏应用的,看完之后感觉思路清晰了很多
引用 网友B:
大学里厚厚的电路,模电,一半的人上完了一个集电极开路都没整明白。说明中国大学的教材编得够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哈哈是挺烂的,看过日本人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偏应用的,看完之后感觉思路清晰了很多

英文原版的绝对是最容易懂的,铃木雅臣的书也不错。能上大学的,智商都算正常的孩子,结果一本模电学下来,用个三极管搭个最简单的开关电路都无从下手,甚至初中就会的欧姆定律都不会用了。学个自控,跟你讲半天电机转子定子线圈各式绕法,结果学完了去接个最简单的三相电机就抓瞎

网友F:
7楼讲的那是特别厉害的人吧。不怎么厉害的人会。特别厉害的人城府太深。会也懒得动手,干脆说不会。搞电的东西。会一点的人还经常翻船,更何况不会的人。掉水里的后果很严重。学深入些。独立自主。不要老靠别人在旁边指导。不能独立工作,当不上主力。机会自然而然就少。你没有为老板挡子弹。升职加薪也难有份的。

网友G:
有两种,漏型输出COM接负,源型接正,用万能一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