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求助

楼主(2017-07-17):
mr~j3系列放大器有个cn4插孔,是插电池用的,可是又时插有时不插,插电的是断电保持数据的,但是不知道保存那些数据,是定位数据?当前机械值?当前进给值?还是所有的伺服参数?有定位模块的就可以不加电池吗?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主要是当前位置不丢 其余不管 伺服断电不用原点复归

网友B:
机械位置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