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怎样的寻址方式?

楼主(2017-07-17):
求解这个是用怎样的原理操作,完全看不懂,就在网络7哪里,麻烦说得简单些。

网友A:
这是根据VW122里面的内容变化,将不同的寄存器里面的内容传送到VW312,我只看懂了这么多

网友B:
间接寻址,将VD208里面的数据对应的地址的数据传送到VW312.
例如:VD208里的数据是300,那么就是讲VW300里的数据传输到VW312
&指向地址,*指向&指向地址里的数据

楼主:
已经明白了,谢谢

网友C:
VB104地址存到VD200中
VD200+VW122*2=VW312
也就是VB104的地址和VW312中存储地址对应的关系。

网友D:
过程是这样的,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