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变址寄存器

楼主(2017-07-17):
如图所示,怎样简化?M100---M199只能有1个位置ON

网友A:
LD M100Z0
MOV Z0 D100
当使用变址时 首先对其进行赋值 这个 我推荐用子程序调用
LD X0
CALLP P1 K?
P1
LD SM400
MOV FD0 Z0
LD M100Z0
MOV Z0 D100
RET
我用的是三菱works2 q系列编程 大致思路是这样
下载积分:+2(勤工俭学)

楼主:
谢谢您们!测试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