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如何做到4轴发脉冲?

楼主(2017-07-17):
有一台机器,用到6台伺服。其中2台用速度模式,一直转动,速度可调。还有4台走位置,打算用发脉冲的方式,走绝对位置。
6台都是三菱JE的低端伺服。
请问一下,三菱Fx3u的PLC,y0,y1,y2可不可以同时发脉冲?还有,有什么办法把y3也做成发脉冲?
我是菜鸟。

网友A:
可以同时发脉冲
没办法把Y3做成发脉冲
多谢指点!

网友B:
两台3U用485BD连接N:N通讯,价钱实惠又好用,刚好6轴马达。不然你买定位模块,1个模块的价钱都顶一台主机的价钱了。
多谢指教!

网友C:
FX5U的可带4个轴,比3U的功能强大不少

网友D:
采用3楼的建议比较好,价格有优势。

网友E:
我也使用过FX5U。支持4轴。

网友F:
搞过6轴,加3个PG.

网友G:
如果4个位置轴其中有2个轴在自动运行状态下不需要一起动作的话,完全可以一个脉冲输出口通过继电器切换控制2个轴。

网友H:
为什么你不试一下信捷的XC系列呢??价格更加实惠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热心助人!
QQ:611369538

网友I:
还没选型话,可以三菱FX5U可以4轴,或松下FPXH 可以6轴,价格也就一千多。如果本体已经选好了,可以加1PG。个人不太喜欢1:1 N:N 这种通信,要写主从站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你不试一下信捷的XC系列呢??价格更加实惠
我也想用它A
工控人加油

网友K:
还在走脉冲过失了,要走通信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发脉冲
没办法把Y3做成发脉冲

据官方资料,是可以把Y3当成脉冲发射的,不过要在PLC左端加上两个BD板,每个板子有两路脉冲,同时两路脉冲频率由原来的100K提升到200K,并且PLC本体上的Y0-Y3不能再使用。就记得起这么多,你可以查正一下。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M:
主要是信捷卖不了好价钱。用松下吧。6轴确实挺厉害的。成本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据官方资料,是可以把Y3当成脉冲发射的,不过要在PLC左端加上两个BD板,每个板子有两路脉冲,同时两路脉冲频率由原来的100K提升到200K,并且PLC本体上的Y0-Y3不能再使用。就记得起这么多,你可以查正一下。

用2个fx3u-2hsy-adp

网友O:
三菱1PG真难用,一切加在右侧的扩展模块都是难用,三菱PLC这设计也是服了

网友P:
加2个1pg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如果4个位置轴其中有2个轴在自动运行状态下不需要一起动作的话,完全可以一个脉冲输出口通过继电器切换控制2个轴。

8楼的方案可行,我曾经试过用8轴的定位模块带12根轴

网友R:
你其实只是用到了4轴 2轴走速度模式 搞成模拟信号控制就可以了 可以忽略不计的 4轴选个5U的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S:
4轴选5U靠谱。

N:N两个3U通信不靠谱, 通信程序好写,以前我做过。这需要别外一个轴和其它3个没关联, 否则不在一个扫描周期里。

加1PG的过时了, 况且1PG不怎么好用。成本也不划算。  那3个都是线圈指令,1PG是沿指令。1PG 填 这参数那参数很笨。

网友T:
三菱最新的FX5U支持4轴,1PG太贵

网友U(2017-08-19):
如果速度和精度要求不特别高的话,3U不用额外加什么模块就可以带4轴(Y3也可以发脉冲),这个我用了很多台机上面。如果6轴不是同时动作的话可以用继电器转换
玩转PLC

网友V:
楼主可以用松下的FPXH-C60T的,本体支持6轴100K的脉冲输出。

网友W:
5u多少钱啊 大概的价格

网友E:
使用松下的FP-XH C60T支持6轴

网友G:
引用 网友U:
如果速度和精度要求不特别高的话,3U不用额外加什么模块就可以带4轴(Y3也可以发脉冲),这个我用了很多台机上面。如果6轴不是同时动作的话可以用继电器转换

什么都不加,直接用Y3发脉冲吗?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X: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你不试一下信捷的XC系列呢??价格更加实惠

你说的很对,用信捷或台达,都可以

网友Y:
个人不喜欢用几个PLC通信的,调试有点麻烦。

网友Z:
松下PLC随便选个就4轴,FP-XH直接6轴。其实3U的y3也能发脉冲,但是频率较低,可以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