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HI,各位朋友
   我刚刚才学用的是欧姆龙 CPM1A PLC,用步进指令SNXT ,STEP 那个方法编程,如附件程序 ,结果强制复位不了!求解

附件: cpm1A.rar (2 K) 下载次数:198

网友A:
為什要用HR不用CIO還有最後少了STEP
附件: cpm1A.zip (2 K) 下载次数:148

楼主:
xiao_ming  先生
    谢谢你的细心解答。我这儿还是有问题  1 如果这步进程序在运行中,怎么强制立即停止呢   2 步进程序结束要用到STEP 指令,STEP录入要用到一个继电器,你这里用的是0.00,怎么会是一个输入点呢,然后录入的这个继电器是固定一个继电器还是根据什么     3 你说步进继电器用CIO200,CPM1A不是只有一个通道10CH吗?    能留个电话当面请教吗?!                        我电话   小周 139 2253 4976

网友A:
第一個問題怎麼運行中停止有兩種第一是暫停這個功能你需用程式去卡流程比如寫一接點讓程式無法往下執行
另一功能是全部清除為BEST  #0  200 210       200-210 為你程式執行指定SNXT 區域這部分只要是在PLC規範內
都可隨意使用
第二點為什麼會0.00那是你軟體不熟悉軟體有功能鍵請選擇CI按鍵
第三點請你找一下手冊你究會知道什麼原因了

楼主:
xiao_ming  先生
         谢谢你的指导! 我测试了功能,很正常。

楼主:
xiao_ming 指导下,SNXT STEP 编程经验分享

1 步进程序运行过程中,可通过复位相应执行标志,立即停止。CPM1A  200CH至231CH是内部辅助继电器,相当于三菱M继电器本例子用的是断电记忆HR辅助继电器
2步进结束STEP 录入。选择经典输入模式,按“I",录入提示栏录入”STEP"就好了。
3 更多细节参看分享程序,说明。
附件: 步进程序6.rar (3 K) 下载次数:189

楼主:
hi,xiao_ming  先生
     又碰到一个问题,DM寄存器在主程序里,没有运算,作定时器设置寄存器,也报错了是为什么呢?
附件: 步进程序6.rar (3 K) 下载次数:44

网友A:
人家TIM指令旁寫的很清楚使用BCD時間
你給他65535他當然看不懂
附件: 6.zip (3 K) 下载次数:59

楼主:
HI,xiao_ming先生以及各位前辈
第1个问题,MULL DM40 DM42 DM44,内容是&12X&10=&564,我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算的。我录入值12,它就变成十进制&12了;加#的话它就变成16进制数了。据悉,BCD码录入值小于等于9999就行了,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那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录入一个BCD码数据了。

第二个问题,我看到你做了一个,二进制到BCD码切换的指令,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作运算都必须先将十进制数据用BCD码指令,变成BCD码数据才行了呢?像我后面我参照你的做法,好像是可以的,只不过如果所有的运算都又转换成BCD码,编程序是不是有点烦琐了呢,
附件: 8dm.rar (2 K) 下载次数: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