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CN1怎么接位置控制

楼主(2017-07-17):
现在有三菱FX3U-16MT 和三菱伺服驱动器MR-J3-10A 那么位置控制怎么接CN1?需要接几根线子?接在PLC上的线子不用接COM端吗?还是就一根线子接在脉冲口Y0上呢?请大神教教我,小弟新学 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A:
DICOM 20、OPC 12接PLC的24V,DOCOM 46、DOCOM 47、EM2 42接PLC0V,PP 10 接Y0(脉冲),NP 35接Y4 (方向)ALM 48接PLC输入点(任选)参数方面:PD01设0C04,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脉冲加方向控制,接外部电源,OPC,Y0COM接0V.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如果不懂可以联系我QQ724438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