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QD75D-2N复位

楼主(2017-07-17):
为什么遇到一个上下限就 停止,第二个轴直接接触到上限或者下线就直接出错,不会自动找近点狗。我已经设置了原点回归重试了?各位大神,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原点信号接线问题
检查程序 机械原点 设置的参数
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