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FX PLC 种类上的选用疑问

楼主(2017-07-17):
想请问各位前辈,最近选用PLC 遇到规格上的问题
如果公司往例机子都是 S/S 接上P24,输出Y 的com点 接0V
这该是称之为 源式? 还是 漏式?
那输出方式 继电器 跟 晶体管 差别是….
晶体管输出又分为 PNP NPN 这又有甚么不同呢?

网友A:
S/S接P24~~為NPN
S/S接N24~~為PNP
其實內部為光耦合改變極性觸發而已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现在的FX3U/3G/5U的,晶体管的输入。都很多都支持S/S,也就是说漏型源型可切换。S/S接P24~~為NPN,漏型。
S/S接N24~~為PNP ,源型。
但是要注意晶体管输出有源型 \ 漏型之分。也就是说输出是什么型就是什么型。这一点要清楚。

网友C:
输出方式有继电器与晶体管的主要分别是:
1。晶体管输出才能输出脉冲控制马达
2。继电器输出才可以控制高于24伏的负载
QQ:611369538

网友D:
源型表示为供给方,一般来说也就是PNP型;漏型表示为电源接受方,一般为NP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