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用sfc编程,模拟时怎么不显示步的状态。

楼主(2017-07-18):
不知道是模拟不行还是q系列不行,那不是调试的时候走到哪一步都不清楚吗?我刚学q系列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必须可以,模拟时显示当前步为蓝色,还可以查找正在运行的步
你用的是q系列吗,那要怎么设置。如果是fx系列的我知道可以仿真
QQ:569456723

网友B:
可以模擬,是否未編譯?

楼主:
怎么编译呢,我可模拟梯形图,但就是不显示步的状态。

网友C:
同求此问题
QQ:61136953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编译呢,我可模拟梯形图,但就是不显示步的状态。
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