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三菱触摸屏软件,如何去格栅啊?不能随意拉大拉小元件好烦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引用楼主liufei于2017-07-18 07:59发表的 三菱触摸屏软件,如何去格栅啊?不能随意拉大拉小元件好烦啊!求大神指导! :
三菱触摸屏软件,如何去格栅啊?不能随意拉大拉小元件好烦啊!求大神指导!

画面中右击鼠标,栅格——无。

Good Luck~

楼主:
不对啊!那样只是显示没了,可是还是不能随意拉大拉小元件啊,而且移位置也是那样一格一格的动,好烦!

网友B:
工具栏里有一个移动量下拉条, 选择1 后就可以最小单位移动了。 话说这东西可以没事随便点点看, 点的多了也就知道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