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在标签里面新建一个BIT类型的数组,这个数组里面的数组元素可以分开用吗?如何使用?可能是弱者问题。。。谢谢了!!!

楼主:
有大佬教一下吗

网友A:
引用楼主雨神123于2017-07-18 11:57发表的 请教一个关于FX3G系列FB标签数组的问题 :
在标签里面新建一个BIT类型的数组,这个数组里面的数组元素可以分开用吗?如何使用?可能是弱者问题。。。谢谢了!!!

使用下标的方式来使用数组中的元素。

例如TEST[0]代表数组的第一个元素,TEST[9]代表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雨神123) 真诚感谢!

网友B:
    唉 别提了  在梯形图 ST语言 功能块 混编的时候  就蛋疼了  数组 这不能用 那不能用

楼主:
    谢谢,了解了!!!
引用 网友A:

    使用下标的方式来使用数组中的元素。

    例如TEST[0]代表数组的第一个元素,TEST[9]代表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