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找一款能检测直径1.3 mm电线的感应器

楼主(2017-07-18):
直径1.3 mm电线,很细,有没有一款感应器,中间圆孔,线穿入能检测到的传感器,因为表面绝缘,金属感应器不能用。
请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推荐推荐。

网友A:
金属检测就可以啊,有专门的金属检测,胶管包着的金属进入探测圈就有信号输出
试过,没用

楼主:
没用,试过

网友B:
用光纤放大器检测。
送线过程线抖动,易误报
探索追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交给基恩士客服吧,把你的要求说清楚。
基恩士死贵死贵的,我以前用过一款和你差不多要求的,是力科(Riko还是叫锐科??)的,你可以问一下试试,价格比较亲民
QQ:611369538

玩转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交给基恩士客服吧,把你的要求说清楚。

网友F:
都是大神淘宝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接近开关可用否

网友H:
大淘宝多了去了

网友I:
http://www.fa-sensor.com/proximitysensor/sia.html
http://www.fa-sensor.com/photoectric/rq36.html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