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我看有些设备在伺服前装滤波器有些在主电路前加,有些干脆一个也没有,请问到底滤波器用处多大,要不要

网友A:
滤波器有一点用,抗干扰,正规厂家都有滤波器。

网友B:
提高设备抗干扰能力

网友C:
加肯定比不加好很多,特别是有高频干扰的场合!在我们公司,真空制品的焊台马达电源就要加滤波器,如果不加,氩弧焊机点火瞬间,焊台就因为干扰而失速,造成焊接不良!!最可怕的是在一条流水线上有那么多焊机,干扰可想而知!!

网友D:
在干扰大的环境下建议加装。
QQ:61136953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加肯定比不加好很多,特别是有高频干扰的场合!在我们公司,真空制品的焊台马达电源就要加滤波器,如果不加,氩弧焊机点火瞬间,焊台就因为干扰而失速,造成焊接不良!!最可怕的是在一条流水线上有那么多焊机,干扰可想而知!!

确实,氩弧焊一点火,触摸屏立马不正常。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一定有作用~~伺服本身就是干擾源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干扰大的环境下建议加装。

大赞一下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加吧,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