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01屏与OMRON CP1E-N20通信问题

楼主(2017-07-18):
请教各位同行,有知道松下GT01屏与OMRON CP1E-N20通信线怎么接的吗?我现在的接法是2-SD 3-RD 5-SG 与2-RD 3-SD 5-SG都试过了,通信不上,同时通讯参数设置也是一致的.

楼主:
自己顶一顶,现在是通信灯有闪烁,全是屏上出现屏幕号错误的提示,程序确认了没有错,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同志可以帮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顶一下,没用过松下的人机界面,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谢谢顶贴,松下的屏还好用.

网友B:
没用过松下的屏,没有手册可以查么?那问供应商吧,或者直接买通信线
手册上没有与其它PLC的通信规约介绍,问了omron的售后,一般都说是走HOSTLINK协议,但是屏上面显示屏幕号错误,我也有点费解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松下屏的通信区域设置有部里,不能用D区只能用W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