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如图,料盘放在XY的平台上,通过震盘同时输送产品,两个气缸同时把产品放在料盘上,然后XY平台再移动到下一个待放产品位置,依照此顺序直到料盘放满。奇数行按从右往左,偶数行从左往右的顺序移动。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算XY轴的位置?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同时插第1,2行,而要插1,3列????
QQ:611369538

网友B:
用X、Y轴做一移动平台,在平台上做S型路线冲孔,根据规律可得到列位置公式:(E-1)/d的商+1= 目标列位置(m)
                                                                                                    行位置公式:(md-E)[1-2×(m/2的余数)]+d=目标行位置 (目标列位置为奇数列时)
                                                                                                    :(md-E)[1-2×(m/2的余数)]+1=目标行位置 (目标列位置为偶数列时)
m表示目标的列位置,例如第23个孔位于整张纸上的第几列;E表示目标孔,即第几个孔;d表示总行数,可根据纸张长宽以及孔的长宽,两者相除的商,即为可冲切的总行数(还需算上孔和孔之间的间隙),这样输入目标孔E,即可知道孔在纸张平台上的X\Y轴位置。
诶,我发现我这公式还挺好用,哪都能派上用场。。拿去用不谢。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6580.html,好人做到底,程序案例我也给你弄来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每次放一个产品与每次放二个产品,计算公式完全不同。不能找抄走S的程序。
    如果每次放1、2那还简单些,只要把放单个的程序行走距离加倍即可。
    由于受气缸结构尺寸限制,两个气缸无法靠近,只能同时放1、3列,那计算就复杂多了。
    对同时放1、3列,一个小循环周期是4列,所以每盘的列数必须为4的倍数,楼主图上画的17列是无法实现的,会出现空列。
    对放1、3列,一行中只要按移动1、3、1、3.。。。。个间距循环即可。
    换行处理可参考走S的程序。
  • 下载积分:+5(wu32u2) 有道理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2楼大神,能否再详细的说一下。我想在人机上输入料盘的行数,列数,行间距,列间距,自动算出每次放产品的位置。谢谢!

网友E:
    我没看懂,你第一次放的是1、3,下一次呢,再下一次呢?
    整个流程是s型,从右-左-右-左~

网友B:
    我这题没省清楚,你这最后一列产品没法放啊。而且3、5、7次的时候要走两倍距离。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放完一列走一间距,再放完一列走3间距,如此循环。列数必须为4的整数倍

楼主:
    最后只放1个产品

网友G:
如果定位确定的话,用三菱DTBL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