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在下新人一枚,正在学习PLC,要做一个控制3轴机械手的控制系统,用到了2个伺服,一个步进,分别控制各轴的上下,前后,选择运动,有哪位前辈有做过FX3U-PLC三轴定位控制这方面的案例的吗,希望提供一下这方面的程序来参考学习,不知道可否?或者提供一下思路要如何进行,还望不理赐教。关于多轴的情况怎么处理,是单轴所有动作后再接下一轴,或是每一轴完成一个动作后接着下一轴的动作,衔接起来,还有个问题是自动和手动的切换要怎么进行,用两个不同的选择按钮,还是只用一个按钮控制两种,是否需要用到CJ跳转指令?

网友A:
手动是要有单独的JOG啊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热心助人!
  • QQ:611369538

网友B:
    期待高手回答这个贴子

网友C:
    看你的意思是程序不会编吧?

网友D:
    多着了我就有  工控里也找得到

楼主:
    不是不会编,不明白这个手动/自动的切换要如何考虑,还有是先编完1轴在下1轴,还是先把手动操作时的各个不懂动作的先编完,如启动条件,原点回归,点动,每个集中一块

网友E:
    请教高手出来说说啦!!!!!

网友F:
    你打算做开放式编程?PLC好像只能有固定的处理步骤吧 至于哪个轴先动再动另外一轴还是需要看你的机械部分配合要求的  轴是可以做联动的   至于手动  你指的是单步运行 还是每个轴手动调试
    每轴手动调试,如果要加入单步运行的是不是要用IST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打算做开放式编程?PLC好像只能有固定的处理步骤吧 至于哪个轴先动再动另外一轴还是需要看你的机械部分配合要求的  轴是可以做联动的   至于手动  你指的是单步运行 还是每个轴手动调试

    IST没有用过 不过手动什么的 还是要看你动作是怎么设计的 我知道想要什么样的动作就知道内部的信号 怎么去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