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母龙CP1H中,变址寄存器间接寻址怎么写?

楼主(2017-07-18):
请教大师:
我想随着运行步D330增加(从0到100),将D1000到D1100中的数据读取,传送到D303中,请问该怎么写,
我怎么改都是错误的,不明白什么原因。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先用过DM区直接BCD 模式寻址时,出现当D330=10,11,12,13,14,15,这几个数时,*D1000,一直保持D1009,直到D330=16时,*D1000=101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补充一下D330的格式,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我想随着运行步D330增加(从0到100),将D1000到D1100中的数据读取,传送到D303中.
——————————————————————————————————————————
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