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9):
使用SPD测齿轮转速
相同的程序,相同的接线。用原来的PLC,DVP-20EX可以使用并且测速成功
因为需增加其他功能,更改了PLC型号为DVP16ES2,结果就不能使用,D0没有数据,偶尔跳动-1

网友A:
SPD使用X1时,实际使用的是X0和X1组成的AB相脉冲输入,AB相是带加减功能的,所以你看到的就是0,1,,这样跳,
你用X0就正常了。建议你仔细看编程手册中关于SPD的描述,还有PLC的版本号也有影响。

网友B:
2楼正解,多看看手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PD使用X1时,实际使用的是X0和X1组成的AB相脉冲输入,AB相是带加减功能的,所以你看到的就是0,1,,这样跳,
你用X0就正常了。建议你仔细看编程手册中关于SPD的描述,还有PLC的版本号也有影响。

是的,台达就和三菱的差不多。
QQ:611369538

网友D: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E(2021-06-03):
我用DVP16EH3  SPD没反应  打开高速计数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