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9):
原有的TK系列屏更换为MT6103iP屏,程序如何转换?
我用EB8000做的mtp程序,再用EasyBuilder Pro打开,里面所有图片都没了。
有其它方式处理,以保证完整性吗?

网友A:
在EasyBuilder Pro添加图片,在把原有的程序复制过去

网友B:
引用楼主run324于2017-07-19 09:57发表的 威纶触摸屏问题求助 :
原有的TK系列屏更换为MT6103iP屏,程序如何转换?
我用EB8000做的mtp程序,再用EasyBuilder Pro打开,里面所有图片都没了。
有其它方式处理,以保证完整性吗?

用EasyBuilder Pro软件直接反编译TK系列屏的xob文件生成emtp文件就有图片了。

楼主:
( ⊙ o ⊙ )是的,但图片寸不对,还是需要原图片做像素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