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PLC的主控指令MC和MCE怎么敲进去

楼主(2017-07-19):
请教各位大神,松下PLC的主控指令MC和MCE是怎么敲进去的?

网友A:
图那里就有MC MCE,看看你能找到不
热心助人!我的怎么没有,我软件是GR7版本
下载积分:+2(cfl2009) 热心助人!

楼主:
终于会了,,指令后面敲个空格再输编号回车就进去了。。

网友B:
我都是鼠标点的
GR7版本的不行,必须要指令后面敲个空格再输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