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运动控制器的问题,请求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2017-07-19):
我公司是生产点胶和灌胶机设备的,最近在准备做一个项目,项目要求可以走圆,还要配CCD校正,有个前辈给了两个方案:1.使用PLC+CCD做。可是我没做过这样的项目,不知道可不可以?那个前辈说好多这样做的。2.使用深圳的正运动的运动控制器+CCD做。因为正运动的控制器支持梯形图,我只会点梯形图。大家有使用过正运动的吗?感觉怎么样?请求赐教。谢谢!

网友A:
用个2轴正交机器人 Z轴 用气缸控制行程就可以了,在机器人控制器编程.看相机走什么通讯 相应的机器人控制器买个相应板卡就可以了.个人感觉没必要自己算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