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z333

楼主(2017-07-19):
没使断电保持元件,用了步进,Set,rst. 怎断电后再上电会有输出呢?非要加一条上电复位全部才行,谢谢

网友A:
案例截图放上来看看帮你解决一下

网友B:
不说了,直接上程序

网友C:
如果有需要。可以搞一个区域元件复位。相当于初始化状态。一般都用普通内部继电器

网友D:
用状态锁存元件

网友E:
是不是上电就SET 了

网友F:
没图没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