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问题

楼主(2017-07-19):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A:
热电偶加个温控表就行了 温控表可以显示温度 到达设定温度值后可以输出一个数字信号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