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pc通讯不了,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7-07-19):
设置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连接不了

网友A:
确认是多主站电缆?我看图片那个芯片类型像是国产货,高级PPI还有多主站电缆,以及USB接口都好像不对劲样的,你这明显是com3,两者对应清楚了再来连接试试看

网友B:
线是com3口,pg pc设置不应该选usb口的。

网友C(2017-12-20):
国产下载线,支持原装580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D:
如果是多主站电缆的话 你的“PG/PC”设置是错误的,多主站电缆也叫做MPI电缆,用于S7-200必须设置波特率,波特率设置不对就不能建立通信,三个波特率可以依次试试。点对点电缆也叫做PPI电缆,如果勾选搜索所有波特率则会自动搜索波特率。设置如截图。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