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60MR-001可以用FX3GA-60MR-CM之间代用吗?

楼主(2017-07-19):
请教各位师傅:FX1N-60MR-001可以用FX3GA-60MR-CM之间代用后主体和扩展单元输入信号没有,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連接線壞了~~2.中繼傳輸ic壞了~~兩個原因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1N换3GA程式需要修改才能用

网友C:
最主要是输入点接线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