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9):
如图所示,本来清料按钮,出料按钮是和停止启动按钮一样的图标,但是我下载到触摸屏里面过后,图标就变成现在的样子,然后关闭程序,重新打开过后也还是这样,屏幕上清料按钮图标也没有,有没有老司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A:
因为你是用MTP文件重新反编译后下载的,而你的mtp文件里已丢失图库
之前是用低版本的软件做的 然后换了最新的软件 图库我也拷贝进去了 然后就变成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用MTP文件重新反编译后下载的,而你的mtp文件里已丢失图库

先反编译再打开就不会这样了
反编译我已经试过了,没用,昨天我看了一下,的确我图库都丢失了,我也很尴尬

网友B:
引用楼主鳝变的男人于2017-07-19 18:34发表的 维纶触摸屏相关问题 求老司机解答 :
如图所示,本来清料按钮,出料按钮是和停止启动按钮一样的图标,但是我下载到触摸屏里面过后,图标就变成现在的样子,然后关闭程序,重新打开过后也还是这样,屏幕上清料按钮图标也没有,有没有老司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设计的触摸屏版面感觉蛮好看的,能否发出来分享一下呀,感觉你那几个按键,一般的图库里面没有呀
图库也是公司给的,我今天要了,还没给,给了可以分享的

网友C:
3楼说的对。楼主的触摸屏按键做的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设计的触摸屏版面感觉蛮好看的,能否发出来分享一下呀,感觉你那几个按键,一般的图库里面没有呀

看来你对威伦的屏幕不是很熟悉呀,你有这个程序了,把一些不想公开的信息删掉,然后把触摸屏程序上传上来,大伙就可以分享了呀,这版面和按键设计好看,只想要这按键图库而已,因为网上不好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威伦的屏幕不是很熟悉呀,你有这个程序了,把一些不想公开的信息删掉,然后把触摸屏程序上传上来,大伙就可以分享了呀,这版面和按键设计好看,只想要这按键图库而已,因为网上不好找。

随便网上一搜一大堆,自己添加就是,或者自己用PS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