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台达plc的wplsoft软件编辑梯形图时如何显示步数,请大侠指导

楼主(2017-07-20):
求助高手一点问题,使用台达WPLsoft软件编程,原先显示程序步数,现在突然没了,只有程序梯形图,但缺少左边缘的步数,如何设置,请大侠指导

网友A:
我的电脑编译一下就出来了,不知道你的什么情况!
下载积分:+1(lxfeng168) 非常感谢,编译一下就可 ..

楼主:
编译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下载积分:+1(yu-71)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