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TOD时间怎样可以显示在触摸屏

楼主(2017-07-20):
我需要把系统时间提取的TOD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可以用INT类型显示在触摸屏上吗,请教方法

楼主: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TOD类型转换成INT显示在触摸屏,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通过系统数据块读出来显示的是BCD码,把BCD TO INT 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一看数据块就明白了

楼主(2017-08-23):
谢谢各位帮忙,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