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三菱的一些模块 不知道这个图中有谁都认出来这是啥模块

楼主(2017-07-20):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些都是些啥模块 !!

楼主:
电源 CPU CPU 不知道 不知道 边上应该是模拟量输入或者是 16点的输入 边上应该是模拟量或者是 16点的输出 再过来 就是QJ71E71 再过来 QJ71C24-R2 再过来应该是QJ71LP21-25 再过来应该是QJ61BT11N 请教一下大家两个不知道的是啥模块 一张图片,看到的 只是做一下了解 虽没接触 认识也行哈

网友A:
这么小个图,要是能看得出是个什么模块,那就是神仙了。。。
估计也只能靠猜的。。。

楼主:
这个就看平时的功底了 估计站长见多识广 应该能认出来

网友B:
1,电源模块
2,cpu模块,大概Q02HCPU系列
3,同上
4,电脑CPU,contec生产,三菱收购的子公司
5,和电脑cpu配套,连接硬盘的模块,通过数据线连接IDE硬盘。
6,16点输入
7,16点输出
8,以太网
9,双串口
10,光纤环网,
11,C24,串口,422,485
详细型号懒得找。
基本上都见过实物。
下载积分:+2(勤工俭学) 老司机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

网友C:
说下你们不认识的型号是 PPC-CPU686(MS)-128 另一个是PCC-SDD(MS)
确实不知道这些型号,网上也查不到这些型号!!

楼主:
能知道 这些的看注册时间就知道 干了多少年了,

网友D:
网上有多是三菱Q系列的一些模块,你可以到三菱官网下本样本里面有

网友E:
楼上有几个老江湖。

网友F(2017-09-03):
能不能把型号列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