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指令能接收,发送不出,请教高手

楼主(2017-07-20):
在使用PLC无协议串口通讯时,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可以接收到,但是PLC发送不出数据,M8122一直不复位,如图片所示,好奇怪哦

网友A:
通訊問題
d8120有關~~要不要檢出碼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我是在PLC参数设置里面,选的无协议通讯

网友A:
問題在接收端~~你送出沒問題
接收端格式不對~~他也不會完成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写了 这么个程序你和什么东西通讯 虽然是无协议有些接线也有要求的

楼主:
已经找出原因了,RS232BD有问题,换了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