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做表带钻孔机用哪个plc好

楼主(2017-07-20):
请问各位师傅做表带钻孔机用哪个plc文本控制器一体机好,要带电流检测口,比如说我控制步进电机钻孔,钻孔不利的时候会报警!是不是带有个模拟量输进输出就好

网友A:
主要是伺服要选好,用扭矩模式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啦
QQ:61136953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伺服要选好,用扭矩模式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啦
没用过觉得二楼说的对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如果有力矩控制的话,应该得用伺服吧,不知道你开关量有多少个点啊,点数不多的话用科威MPS智能伺服再合适不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