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FX1S-30MT控制两台伺服电机

楼主(2017-07-20):
如何用FX1S-30MT控制两台伺服电机的移动(伺服电机为海得ACSD-H3L10-N、驱动器型号相同),(目的控制一个十字滑台X-Y方向移动一定距离)。

楼主:
有没有方法,还是说根本就无法实现

网友A:
FX1S就可以驱动2个轴的伺服或者步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Y0-Y2接伺服1的脉冲和方向,Y1-Y3接伺服2的脉冲和方向,COM0-COM2口按伺服接线要求接。
我是初学,谢谢啊

网友B: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