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0):
手册上说负逻辑试用上述所有端子,为什么都选负逻辑,有的端子可以接常开,有的接常闭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谢高人指点!

我们工程师,原点和极限都用常闭接法,但极限选择负逻辑,
原点选择正逻辑,原点选正逻辑,不是应该是常闭接法吗,但他却正常运行了,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正逻辑:用高电平表示逻辑1,用低电平表示逻辑0 负逻辑:用低电平表示逻辑1,用高电平表示逻辑0 ;三菱的PLC用的是负逻辑,西门子正逻辑,原点极限的传感器要选择低电平有效的传感器,有常开也有常闭。

网友B:
1.有的端子可以接常开,有的接常闭?

工控中,在極限開關(警急停止.......)上的選擇,會挑常閉。
如果選擇常開,當線路斷掉,訊號無法傳遞,會造成工安意外。
如果選擇常閉,當線路斷掉,訊號中斷,會發出警報。

2.负逻辑"试"用上述所有端子

  (负逻辑用"于"上述所有端子)。  以负逻辑舉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的端子可以接常开,有的接常闭?

工控中,在極限開關(警急停止.......)上的選擇,會挑常閉。
如果選擇常開,當線路斷掉,訊號無法傳遞,會造成工安意外。
如果選擇常閉,當線路斷掉,訊號中斷,會發出警報。

你说的没错,但跟我问的毫无关系

网友C:
正负逻辑跟常开常闭本来就是两种概念,分清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