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楼主(2017-07-21):
我想用plc一体机做钻孔机需要做电流过载保护电机会报警停机!plc的AD模块检测电流的是 10V以内0到20ma电流,但电机的是24V108W,电机电流大于AD模块的检测口电压电流怎么办?

网友A:
1.电流过载保护电机---->保險絲。
2.plc的AD模块检测电流(壓) 的是 10V --->單位電壓(V)
电机电流---------------------------------------->單位電流(A)
兩者不同
我是要做钻头不利的时候,会报警,停机

网友A:
裝輸出0~5V直流電流表,

网友B:
1是電流轉電壓
2是電流加電阻~或分流器取電壓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安装电流互感器
plc可以检测到电流互感器吗老师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 装个热过载继电器,信号给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