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1):
三菱PLC怎么实现圆弧插补  求指教

网友A:
你用的三菱的什么系列的PLC啊

网友B:
比如FX2N-20GM是带有圆弧插补功能。
  圆弧插补的定义是给出两端点间的插补数字信息,借此信息控制刀具与工件的相对运动,使其按规定的圆弧加工出理想曲面的一种插补方式。它所属的学科是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切削加工工艺与设备(二级学科);自动化制造系统(三级学科)
  圆弧插补(Circula : Interpolation)这是一种插补方式,在此方式中,根据两端点间的插补数字信息,计算出逼近实际圆弧的点群,控制刀具沿这些点运动,加工出圆弧曲线。
  数控机床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数控技术是高新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数控机床,是当前机械制造业技术改造、技术更新的必由之路,是FMC、FMS、及CIMS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设备。
  圆弧插补:就是用直线运动的两个轴X和Y共同确定一个点,然后呢,X直线运动,控制Y的坐标画圆
  数控机床中圆弧插补只能在某平面进行,因此若要在某平面内进行圆弧插补加工,必须用G17、G18、G19指令将该平面设置为当前加工平面,否则将会产生错误警告,空间圆弧曲面的加工,事实上都是转化为一段段的空间直线构成的平面构造类圆弧曲面而进行的。

楼主:
用的是3U的  我没有用过20GM的  不知道怎么搞程序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望高手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