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通訊錯誤碼

楼主(2017-07-21):
最近测试fx3u 485adp-mb 与 台达dte10t 通讯 但d8422 都会出现错误代码204
试过很多办法都没有 目前想到温控器跟PC连线设定好 在与PLC做通讯 不知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2017-09-18):
同志 你好
我也刚遇到报错204,是校验错误 帧格式错误。我这CRC都是用基本命令算出来的啊,不能错。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MODBUS通信,要求是传送8位二进制数,是否用了指令[set m8161]?

网友B:
更正一下,D8422的错误代码204,表示D8420设置不对,D8420的数据H1086可能不对,应设为H1087。FX3U的MODBUS通信手册上说明RTU模式下,数据长度设为为7位,可能会在破坏通信数据。

网友A:
你好 我这也刚弄明白,我是接线错误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