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1):
我的IAI电缸使用RC连接后,显示寻找了两遍axis,然后就直接跳进了软件主页面,但是没有找到控制电缸。我的COM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

网友A:
  首先COM口    波特率等相关的有没有问题。然后你的软件设置的最大轴号的多少。我记得IAI的可以同时连接16个轴。
如果你的电缸轴号设置为5.但是软件最大轴是4。那肯定是连接不上的。最后我问一下,你现在一个几个电缸?用得是RCB-TU-SIO-A还是CB-RCA-SIO020连接线?如果RCB-TU-SIO-A用这个的话。串口线需要2 3交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COM口    波特率等相关的有没有问题。然后你的软件设置的最大轴号的多少。我记得IAI的可以同时连接16个轴。
如果你的电缸轴号设置为5.但是软件最大轴是4。那肯定是连接不上的。最后我问一下,你现在一个几个电缸?用得是RCB-TU-SIO-A还是CB-RCA-SIO020连接线?如果RCB-TU-SIO-A用这个的话。串口线需要2 3交叉。

高手,学习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