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跳闸

楼主(2017-07-21):
上个礼拜同事的办公室里新装了个空调,二手的,上周一直没事。
这2天断路器频繁跳闸,过去看了下断路器是施耐德的C型曲线25A的,只接了空调这个负载。
各位觉得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二手的空调本身质量问题还是安装工接线没接好?

网友A:
空调多少匹的也不说,安装工线没接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你使用的施耐德断路器有可能是假货

QQ:1121930977

网友C:
换新32A断路器,起动空调,看电流多少安培

网友D:
断路器,空调自身,这个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E:
先把线路查查

网友F:
这种问题不好说,你在现场,检测一下,就能找出故障点的,首先更换断路器,检测电流,如果电流正常,(25A的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是250A,热脱扣的时间,则要看实际电流是断路器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如果空调电流在15A以下,25A的断路器热脱扣是不会动作的,一般3P 220V的柜机,制冷电流都在10A以下,一般是7A多点)用两天试试,如果还跳闸,考虑空调的问题了!

网友G:
家园里面高手云集,热心助人

网友H:
25A的断路器也跳闸,应该是空调的原因了。
QQ:611369538

网友I:
先换个32A的其他牌子的断路器吧。施耐德的断路器去年用过一批,外观和进货渠道都认可是真的。但是小电流的也出现楼主所说的经常无缘无故跳闸现象,所以只能认为是过于敏感或者现场条件不佳造成的。而且跳过几次以后基本已经可以判断这台已经用不住了。最后不得不全更换为ABB或正泰的。

网友J:
使用D型空开
不断向前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家园里面高手云集,热心助人
大神多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L:
空调的问题可能性大